请教关于如何出钻孔gerber——对一些概念还是不明确

楼主(2010-07-26):
对比Drill drawing和NC drill两者的gerber文件,发现

1 Drill drawing是对各种孔的钻孔信息及数量的统计;

2 NC drill 中则是孔在板中的位置坐标描述。

NC drill似乎有机钻孔的概念,那盲孔需要有NC drill的信息吗?)

查了很多信息,发现只有介绍如何添加相应的gerber文件,但该gerber文件具体做如何的应用却没有详细介绍。

请高手赐教:

1 Drill drawingNC drill文件分别描述的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2 发给厂家后,厂家分别在制板的什么时候做怎样的用途?

为了理解更容易,举例来说明:

现在有一个6层板,过孔类型 1-25-62-5 1-6四种,其中1-25-6为激光盲孔

请问出Gerber时需要出哪些文件?

Drill drawing层的需要出哪些文件(请用Dirll drawing**命名)

NC Drill的呢(请用 NC Drill **命名)?

这两种钻孔文件把我脑袋弄短路了,不知道哪些孔该出什么样的gerber文件,每次出gerber都要对比其他工程师的gerber,痛苦ing,希望能早日脱离苦海!!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2011-03-18):
    顶起来,不知楼主是否走出苦海

网友(2011-09-16):
    1 Drill drawing及NC drill文件分别描述的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2 发给厂家后,厂家分别在制板的什么时候做怎样的用途?

    答:Drill drawing 描述孔大小,孔符号,孔属性(是否镀铜),公差等,是描述性文件。NC drill文件是钻孔文件,板厂钻孔时就是依据NC drill 文件来钻孔的。所以你出GERBER文件时要一个NC drill文件对应一个Drill drawing文件。

网友(2011-11-14):
    发现只有介绍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