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FPGA 如何进行时序仿真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0-07-26):
两种仿真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第一种看起来没有第二种清晰 明了
请高手帮忙分析解释下 THANKS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仿真明显没有第二种仿真精准  不该知道如何进行仿真的  而且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
第一个仿真是加入了延时信息的时序仿真,第二个仿真只是功能性仿真,时序仿真更加精确,也是默认设置的仿真方式,如果要使用功能仿真,1:首先产生仿真所需的激励文件;2:processing ->simulator tool ;3:第一栏选择function,并单击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e netlist;4:点击start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有没有更详细的文件或者PDF啊?

网友:
第一个是前仿真,就是指理论上的时序;
第二个是后仿真,加上相关的延时后得到的时序,比较接近于实际。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很清楚如何进行后仿真,望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