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走线穿过bga的焊盘时,刚好走线在两焊盘正中间位置?

楼主(2010-07-26):
    名位大侠!请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设置?

网友:
    将grid设置为BGA焊盘距离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也是种方法,但是,改变栅格我觉得不是理想的。我记得ALLEGRO有一个命令可以设置的。我用过,现在忘记了!

网友:
    這個功能很好用耶,樓上的大大,想不起來了嗎?

网友:
    route-->Spread Between Voids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用16.3的 Performance ,沒有這個指令選項,還有其他辦法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