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线 走表层 还是走内层?

楼主(2010-07-26):
RT~  我碰到的情况 一般都是走表层  但有的情况下 特别说明要走内层。。 这是什么原因? 和什么因素有关? 求解~

网友:
对于时钟频率比较高的时钟,建议走内层。表层会带来EMI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的频率 是指多少?

网友:
25MHz以上都算高的

网友:
单线建议都走内层。差分线看情况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什么情况呢?

网友:
差分不走板边,信号摆幅较高的不走表层

网友:
走表层对SI会好一点,内层对EMI会好一点啦    其实很多时候  EMI和SI的相应对策 是互相冲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摆幅高,是指频率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表层走 SI 怎么会好呢? 只有一层参考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摆幅就是电压的幅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电压幅值多大 才算是摆幅大呢? 一般是多少?

网友:
我只知道lvds摆幅为350mv,算低摆幅的。其他的还不知道,要请教joshuafu

网友:
其实简单用信号摆幅来判断可能不太科学,更准确的应该是上升时间等,因为辐射只有在信号转换过程中才会发生。但如果你无法查到所用时钟信号的tr\tf时,就只能用所用信号的类型大致判断了,比如有的PECL信号,可能在1V以上,就需要考虑一下是否可走表层,是否远离周围的其他信号线。我的理解是,单线时钟尽量不在表层,差分时钟一般是可以的,但不是最优设计。而且所有时钟要尽量远离板边,特别是表层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端时钟如果走线短的话,走表层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差分时钟对抗干扰和控制emi还是比较好的,走表层应该问题不大,第二层必须是平面层

楼主:
一般的晶振都是贴片的吧? 走表层的话 就省掉via了,不知道via对时钟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
如果距离较短,走表层也无妨,长的话最好还是打过孔走带状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要想知道走哪层效果好,仿真一看便知道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没做过仿真呢,一直想学 不知道怎么开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