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PADS画单面板时如何用粗线条包焊盘

楼主(2010-07-27):
画单面板时为防止焊盘脱落,一般都要用粗线条包焊盘(线条超出焊盘少量),在AD中可以直接关掉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选项和snap选项(防止鼠标焦点被焊盘吸引),然后用一定线宽的线条反复涂,或者先勾出边框轮廓然后再覆铜,AD可以自动捕捉轮廓线顺着轮廓线走一圈。
    附件里的图片全部是用笔划涂出来的,请问在pads中如何设置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一般的做法是手用加copper来实现的,使copper与焊盘结合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先画轮廓线再覆铜,关键是PADS不能自动把鼠标焦点捕捉到轮廓线,走起来很累啊

网友:
在snap grid设置一下你的线宽的最小栅格,移动起来要方便,并要选中X、Y的捕捉栅格选项

楼主:
还是不灵活呀

网友:
我以前是做电话机的,这种情况常出现,我用的是PADS  是先将线路走好,修改好,再加铜皮的,这做法是有点累,且每一块新加的铜都要重新给名。但我也没更好的法子!

网友:
用PADS画单面板时如何用粗线条包焊盘视频教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9541-1-1.html

网友:
这个视频是不是只有一部分呢

网友:
PADS画这个是相当郁闷,我一般用粗线转细线,不爽的拐角重复走线,再不爽包铜,,,,

网友:
貌似这个视频用处???  就拉几根线,失望

网友:
用PADS画单面板时如何用粗线条包焊盘视频教程
引用 网友B:

    好你没有完善视屏。

网友:
没有做完的?我一般是铺铜,要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啥时完善一下呢?

网友:
一条一条的画铜吧,画了之后重新命名
体力活啊

网友:
好你没有完善视屏。
引用 网友C:

   是没有完善,教程里只出现了拉几个线的画面。

网友(2010-08-29):
我觉得很好啊,在DRO下用矩形或多边型画,很方便的,那象99SE要一根一根来描。

楼主:
等待结果!

楼主:
看来只能用负片画法可能工作量小一些,但是以后更改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期待高人赐教。。

网友(2010-10-09):
视频咋只有一部分呢?

网友(2011-07-25):
教程里只出现了拉几个线的画面。:'(:'(:'(:'(

网友(2012-12-22):
不完整啊 教程

网友:
我也是先走线,再画铜箔,然后分配网络,,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