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中生成平滑、严格、好看的logo(keyword:logo,平滑,严格,autocad)

楼主(2010-07-27):
我在论坛上搜索了相关的帖子,大家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用软件将单色bmp生成pcb文件,另一种用自带的PCB Logo Creator生成。
实际做了一下,发现生成的图片是用横线填充的,边界非常粗糙,尤其是制作小型板子的时候,更加明显,没办法看了。
请问前辈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生成边界光滑的logo?

看大家说可以把AutoCAD制作的图形导入altium中,比如制作螺旋线什么的,有没有前辈试过的,不知道这样做logo效果怎么样?

该问题已解决,由于altium的图形是基本矢量图形,只允许简单的图形比如:直线,正圆。因而可以实现无限缩放而不失真,因而采用导入矢量dwg格式。该格式是由autocad生成。
关于dwg格式,好多软件都可以支持,并且也可以导出为dwg格式,像corledraw等,但是导入altium会有问题(原因就是里面包含了非基础矢量图形,比如贝赛尔曲线等)。
直接使用autocad是最好的选择。

说明一下:我使用的各软件版本,autocad 2011,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autocad6以后版本即可。安装的时候要选上Express组建,具体什么作用后面说明。
altium designer 6以后版本即可。

线面介绍怎样使用(以生成螺旋线做为例子):
打开autocad,在绘图工具中点击下面的隐藏工具按钮,显示更多的工具。

在里面选择螺旋:

选择中心位置、起始半径、终止半径等等,建立一个螺旋线

双击螺旋线可以更改螺旋线的步进半径,圈数,起始角度,终止角度等等。进行详细设置,

设置好之后,注意不要急着导出,因为这是autocad采用函数生成的曲线,不是基本矢量图形,要把它拆分成基本图形(直线和圆弧)。
选择上面的“Express Tools”工具卡:

里面有一个Modify工具的下拉按钮:

选择里面的“Flatten Object”工具

在刚画的螺旋线上点击,螺旋线变成虚线,按空格键,在光标后面会让你输入,用键盘敲入“no”,再次按空格。

经过上面一系列的操作,就会把螺旋线分割为若干基本线条,选择它即可看出:

现在可以导出dwg格式了,注意不要导出未最新的版本文件。因为autium不支持最新的格式。在类型里面选择autocad2000/LT2000 图形(*.dwg)。导出。

打开altium,新建一个pcb文件,选择“File->Import”,选择刚才到处的文件。

设置好导出的层(我选择的是out overlayer),选择好导出单位,注意和autocad统一,一般为mm(厘米)导出成功。

通常生成的地方不正确,离pcb非常远,移动到指定位置即可。框选一下即可看出,该螺旋线是由许多的标准圆形组成的:

采用此方法,可以建立任意复杂的图形,并且非常严格,美观,边界光滑。
所用采用样条曲线(贝塞尔曲线)的地方,都要用Express工具进行拆分才能正确导入altium中。

采用此方法,就可以生成非常漂亮的logo了,大家可以先用corledraw等软件绘制logo,导出dwg格式,再用autocad打开严格处理一下。最后导出为低版本的dwg格式文件(注意拆分复杂线条)。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有没有人用autocad啊?

网友:
用autocad做一个导到PCB里面,是很完美的丝印@~@,再做一个logo的零件,一劳永逸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昨天试了一下,基本图形还是可以的,但是样条曲线什么的就不能导入altium中,会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您知道吗?是不是对这些曲线要做相应的处理才能导入。

网友:
应该不会的吧,你导的时候选择primitive,不要选components,所有dxf里面的东东都导到overlay试试
不晓得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试一下,待会上图,您看看。

楼主:
问题已解决,教程已经写出来了,大家共同研究。

网友:
向楼主致敬!
很早注意到这个帖子,那时楼主应该对这个问题还处在老虎吃天无处下爪的水平,后来根据别人一星半点的提示终于修炼成功。
其中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摸索过程,作为同好可以想见一二,更难能可贵者,楼主把自己辛苦得来的经验详细贡献给大家,想必,那些向来以只言片语展示高手身份的高手们自然不以为然,但是无数后来者却免不了对楼主心生敬意。

网友:
好,学习了!这样的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2011-10-20):
LZ我想加你QQ 还想再得到你指点一下 我QQ:31319194

网友(2012-02-05):
挑个小小小小的问题。貌似楼主的coreldraw单词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