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手,有问题向各位前辈请教!先谢谢了。

楼主(2010-07-27):
各位前辈,最近刚刚学习pads2007,主要用于开关电源设计。遇到一些问题,向各位前辈请教。

(1)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想:将一些连线和端点用用同一个符号表示(这些连线和端点都在同一页上),希望pads logic能自动的将具有相同符号的网络连在一起。请问是是用power or off-page命令呢。我用power会出错,off-page好像行哦。

(2)在层定义中,布线方向分为垂直,水平,45度等几种,请问它们的具体指的是什么意义啊?例如:一个两层板的设计,top设置为垂直布线,很奇怪,实际上top层pcb的线一样是水平走的呀。难道是指它垂直插入的方向吗?

(3)假定为双层的pcb设计。必然一部分原件是在top层,一部分在bottom层。元器件的层属性是在什么时候设置的呢?logic画图时?层定义时?还是layout时?我现在是在pads layout导入网表后一个一个元器件定义的,很麻烦。各位前辈是怎么处理的呢?

你的解答是对新手的最大鼓励,谢谢!谢谢!

网友:
(1)分页原理图都是用的offpage,power是用来代表电源的,如—5V,+5V等,这是我的习惯;
(2)层定义时,布线方向是为自动布线设的;
(3)元件直接用翻转命令就可以放在另一面了。

楼主:
谢谢chenzy1985,你的帮助是我以后学习最大的鼓励!

楼主:
谢谢一支镜头的距离 ,你的帮助是我以后学习最大的鼓励!

网友:
(1)分页原理图都是用的offpage,power是用来代表电源的,如—5V,+5V等,这是我的习惯;
(2)层定义时, ...
引用 网友A:

    将元件放到另一面用翻转是不行的,如果在移动过程中按Ctrl+F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