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厚1.6MM和2.0MM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0-07-27):
板厚1.6MM和2.0MM有什么差别??除了价钱,板子防震等。还有其他什么差别吗?阻抗有差别?

   今天不小心出板子的时候没有注意2.0MM的出去了!!

网友:
只有不是高速板 一般没多大差别

网友:
赶紧跟板厂改塞,低速板没问题,但安装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没事的,2mm板子本身的可靠性要高,曾经有人用了1.6mm的板子,安装的时候窝了一下,线居然断了。
3楼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除非是像pci卡等有厚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