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

楼主(2010-07-27):
我的驱动端输出阻抗在10欧姆左右,传输线的阻抗为55欧姆,理论上来说 串行端接电阻应该为45欧姆,但是仿真出来的波形串60欧姆左右的电阻,效果是最好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确认输出阻抗是10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你看看ibis,你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joshuafu

    我给你看看ibis,你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B:

    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到啊?小弟刚学,望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阻抗不是看不来了,是算出来的,你可以上网找找那方面的资料。也可以用软件看出来

网友:
虽然没看模型,但可以肯定的说,输出阻抗定为10欧姆有问题,驱动器的输出阻抗不太好确定,分线性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于博士说的是,我知道阻抗是变化的,我只说是在10左右,像我这样匹配,内阻几乎没有了

网友:
你是用什么标准评价波形好坏的?

网友:
使用稍高阻值端接,会使信号上升沿显得圆滑一点,波形顶部的毛刺似乎减少了,但是带来的结果却是上升时间的增加。时序紧张的情况下可能会出问题,时序不紧张的情况下,一般可接受。

建议研究一下过阻尼端接和欠阻尼端接。这都是很常见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一下波形的振铃现象是否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