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logic的原理图是否可以导入到allegro中!

楼主(2010-07-27):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办法让powerlogic的原理图导进allegro中,在aLLegro中操作呢!谢谢了

楼主:
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A:
应该可以export to EDIF,然后在Capture CIS中打开,或在PCB Editor中导入。

网友:
PROTELL原理图可以导入到ALLEGRO吗,

网友(2010-11-19):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export to EDIF,然后在Capture CIS中打开,或在PCB Editor中导入。

好像没有 export to EDIF这个选项    只有 export  to  txt\ole\asc三种
请问朋友有试过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提供的链接,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