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线最细能做到几个mil?

楼主(2010-07-27):
比较小间距的器件,阻焊离得很近,需要了解一下工艺大概能做到多少?

网友:
顶顶``新手报道赚积分........凑字数,应该够了

dallacsu -1

网友:
不同厂家的制程能力也不相同。
最好的办法是找你们公司的PCB供应商问下,了解其制程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我之前做的最细有2.62mil的线宽

网友(2010-09-08):
顶顶``新手报道赚积分........凑字数,应该够了

网友(2011-03-08):
    这个问题如3楼说的,各厂家的能力不同,a家做不到,不见得b家也不行,还是直接问你的合作厂商比较快。

网友:
    借问一下线的间距一般工厂能做到多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厂最好不要低于8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