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2005或ee7.7如何在pcb中进行引脚的交换

楼主(2010-07-27):
最近布了一块电路板,在布线时发现,器件与器件间的连线太乱,想调一调,结果怎么也调不出来,SWAP-PIN功能好像不能用,跑求哪位可以帮小弟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必须在做symbol时添加这样一条属性 PINSWAP=(A,B,C,....),A,B为可交换的引脚序号。否则,无法进行引脚交换

网友:
Expedition中Set up-Part Edit或者Library Manager中打开相应的Part点击Pin Mapping进行swap pin属性编辑。具体操作请查看截图,将相应的管教赋予swap属性保存后即可。

网友:
    又学到一招,不错

网友:
注意,2楼的方法适合网表流程
3楼的cdb流程可用,网表不清楚

楼主(2010-08-27):
    这样,只能单个单个改的,要是能自动改网络就好了,

网友(2014-03-23):
    不错,总是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