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器件pad为什么不能与铜皮全连接?

楼主(2010-07-28):
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0402的器件太小了,不能用过高的温度焊接,要是连在大块全连接的铜皮上,铜皮散热快,为了焊接就得提高温度。器件可能会烫坏吧?
所以还是隔热焊盘的好。

网友:
这种现象叫立碑
也就是0402焊盘两端不能出现热量相差很大情况

网友:
是的,电容会立起来

网友(2013-08-21):
纯属扯淡,高频电路等0402器件pad 100%和铜皮全部连接,立碑问题常见原因是封装pad间跟过大。

网友:
可以全连接,保证焊盘的散热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