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通过使用坐标对齐的方式,对齐接插件与结构图

楼主(2010-07-28):
请教如何通过使用坐标对齐的方式,对齐接插件与结构图,谢谢!

网友:
将接插件封装的原点定在定位孔上。
将结构图相应的点也作为原点。

然后移动时,选择按原点移点,对齐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s x y命令,想定哪儿到哪儿。。。不过最后最好发给做结构的确认下才安全

网友:
可以把结构图导入layout中,使二者原点重合。在CAD中量好接插件的某一点坐标,然后选中接插件的相应的点(最好是拐角或中心之类比较特别的点)移动至(s x y 命令)该点即可。

不过同结构图保持一致还可以把栅格设为极小,移动接插件使之与结构图目测对齐,对齐后偏差相差0.0几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下坐标然后计算一下  然后单击器件 ctrl+e  然后s<> 指到你需要的坐标然后按空格   ok

不知与lz问的是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踩踩打酱油路赤脚过咯,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