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十万火急!!!

楼主(2010-07-28):
出gerber时遇到的问题咋整?

直接确定有问题吗?

网友:
用什么软件??
截图没看清楚?

网友:
直接确定不就行了,然后看看结果就知道了。
如果不能确定可以把gerber文件导入看看就知道。
如果有问题,就用其他pcb文件输出试试看有没问题。
总之要试才知道啊!

网友:
你的孔径种类太多了,默认的图形标记钻孔的方式,那种数量都不够用了,提示你它将用字符标示的方式标钻孔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我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孔径的问题很简单:
有两种办法:

1、执行报告文件 NC Drill 数控钻孔文件 查看孔径把接近的孔径统一起来就可以了。
2、输出gerber文件时孔径标示改成文字方式,如附图所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你的该是99se吧,有点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99se你说的那个我没用过,不过你也可以借鉴一下,下次最好把软件版本写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的,要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