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打印PCB板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以前用protel的时候,可以打印出电气层的走线和铜皮,并且过孔的钻孔处是白色的;但是pads导出来的却都是黑色的,看不见孔的位置,导致我制作曝光版的时候没有办法钻孔,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搞?

网友:
你是说打印PCB文件吗?
你导入到CAM350看看就知道了问题出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用CAM350打印的时候,我选择1:1打印,但是实际打印出来的图片却是稍大于1:1,目前还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