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C4焊接,我也没搞明白

楼主(2010-07-28):
google 出来的,

BGA能用可控塌陷芯片法焊接,简称C4焊接。从而可以改善它的电热性能:厚度比QFP减少1/2以上,重量减轻3/4以上;寄生参数减小,信号传输延迟小,使用频率大大提高;组装可用共面焊接,可靠性高;BGA封装仍与QFP、PGA一样,占用基板面积过大。

 BGA封装为底面引出细针的形式,得用可控塌陷芯片法焊接(简称C4焊接)。以我们常见的主板芯片组来说,我们实际看到的体积和外观并不是真正的工作芯片的大小和面貌,而是芯片经过封装后的东西。这种封装对于芯片来说是必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芯片必须与外界隔离,以防止空气中的杂质对芯片电路的腐蚀而造成电学性能下降。另一方面,封装后的芯片也更便于安装和运输。BGA封装的封装面积只有芯片表面积的1.5倍左右,芯片的引脚是由芯片中心方向引出的,有效地缩短了信号的传导距离,因此信号的衰减便随之减少,芯片的抗干扰、抗噪性能也会得到大幅提升。而且,用BGA封装不但体积较小,同时也更薄(封装高度小于0.8mm)。于是,BGA便拥有了更高的热传导效率,非常适宜用于长时间运行的系统、稳定性极佳。BGA封装的I/O引脚数虽然增多,但引脚间距远大于QFP,从而提高了组装成品率。虽然它的功耗增加,但BGA能用可控塌陷芯片法焊接,简称C4焊接,从而可以改善它的电热性能。它具有信号传输延迟小,使用频率大大提高;组装可用共面焊接,可靠性高等优点,缺点是BGA封装仍与QFP、PGA一样,占用基板面积过大。

网友:
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今,銲錫凸塊製程終於有了創新的突破,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符合目前市場的需求,例如:有效降低成本及實現能在300mm晶圓上製造無鉛銲錫凸塊。早在40年前,IBM就發明了控制崩潰晶片接合(Controlled Collapse Chip Connection, C4)製程技術。利用C4製程技術,在晶粒與基材接合前,將晶粒(die)翻轉180°,使其接合面朝下與基材銲墊進行結合。這種將晶片翻轉進行接合的方式被稱作覆晶接合(flip chip),也因此開啟覆晶封裝封裝技術的概念。

From :http://tw.acesuppliers.com/ssttpro/tech/tech_1.asp?idxid=7100

楼主:
在最近的幾個月中,C4的繼任者正積極投入開發新一代的晶圓凸塊製程(Controlled Collapse Chip Connection New Process, C4NP),而且已經預期可以克服目前晶圓尺寸及無鉛合金製程的挑戰。C4NP與C4所使用的技術並不完全相同,C4NP的命名及使用的銲錫只是在製程上與C4類似罷了。C4NP是一個獨立的,且其涵蓋的權利(claim)範疇更是完全不同,其訴求是為大型晶圓的無鉛銲錫凸塊提供更小、更快、更低成本及更多樣化的製程。
雖然描述C4NP的概念並不困難,但是在實現上卻有其難度。為了要替代在晶圓上製作凸塊,C4NP發展出使用射出成形(injection molding)的方式,將熔融銲錫射入晶圓結合位置處具有孔穴(cavities)的模子中。在個別的凸塊製程步驟中,將預封型(pre-molded)的銲錫凸塊轉移到晶圓接合銲墊(bond pad)上。

网友(2010-09-09):
小弟只知道CS里面恐怖分子用的C4。。。。大威力定时炸弹

楼主(2011-05-24):
C4NP 新一代低成本的无铅晶圆凸点技术

IBM和和SUSS MicroTec集团正在一起合作开发新一代商用的全无铅半导体封装技术C4NP。
C4NP(受控倒塌芯片连接新工艺)是一项真正全新的倒装焊技术,是一次凸点工艺的革命。它允许晶圆在进行前道工艺的同时,就预先完成凸点焊球的制作,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工艺的循环次数。焊料凸点可以进行预先检测,并且用一个类似于晶圆级键合的简单步骤就淀积到晶圆上。该技术可以减少焊膏(模版/丝网)的使用,而采用纯的熔融态合金对电镀工艺间距进行更好地控制。

SUSS就是强,可惜被Cascade收购啦。

网友:
stupid版主懂的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