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 tune走线问题?

楼主(2010-07-28):
设置好一组等长线后,使用tune进行自动等长走线,本来2层和5层设置是plane,可是tune后也出现了走线!(见图片)请问如何禁止2层和5层出现走线?

网友:
control editor然后选择layer setting,把你不想走线的层勾掉就是了

网友:
有人解决了!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2011-04-11):
这种斜着的45°蛇行线是怎么tune出来的,我怎么tune不出来呵呵
困扰我好长时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