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里怎么把相同模块的线和via copy过去?

楼主(2010-07-28):
mentor里怎么把相同模块的线和via  copy过去?
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那么怎么可以精确的拷过去呢?

网友A:
edit->circuit copy...  注意把copy的原点 设为模块中的一个点 就行了

网友:
参考这个帖子吧,希望能帮到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942-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要是精准定位的话,就要用到snap命令来搞定!

网友:
2种方法,1种如上。还可以用REUSABLE BLOCK实现

网友(2014-08-02):
引用 网友A:
edit->circuit copy...  注意把copy的原点 设为模块中的一个点 就行了

请问我用05的在copy的时候线和孔不能更改成为所贴模块的网络,还是原来的网络,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