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层复杂板子的设置

楼主(2010-07-28):
板上的网络有 AGND GND和VCC、如上所示将AGND GND 放在TOP 设置成split,VCC放在 BUTTOM,设成CAM,请问大家,我的两层板可否这样设置层结构呢?对板子的性能有影响么?

网友:
没试过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底层设置层cam?你底层不走线吗?

网友:
底层设置成CAM之后,就不能走线了。Split一般是用作4层板及以上的电源分割层。
不知道你的两层板是不是有特殊的需求要这样设置,一般两层板如果双面都放器件和走线的话,都设置成No plane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楼主的老板想省成本,四层板让做成两层的。

楼主:
的却老板是想省成本啊 才让做两层板的啊 可是如果设置成 No plane 就不好敷铜了丫,况且还有AGND GND啊?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 CAM层可以走线吗?

网友:
一般四层板是顶层底层走线,如果实在是不想增加层,可以先电源层走线,一般不推荐GND层走线,这样地平面就不够完整,信号完整性就很难保证。
 还有就是如果走等长,阻抗匹配不好控制,你也可以试试,画完板了,仿真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