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时间

楼主(2010-07-29):
请问:上升时间是小点好,还是大点好?
上升时间小了,带宽会变大,高频分量增加,会引起si问题,但是如果上升时间变大呢??会如何

网友:
如果上升时间变大,等于建立时间变大,那么保持时间自然就得减少。无论是建立时间还是保持时间都要有一定的裕量。

网友:
可靠性设计有一个基本原则,在满足设计需求的情况下,尽量选用转换时间慢一些的器件(制程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升时间慢的不容易发生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