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出gerber的单位设置

楼主(2010-07-29):
平时画图多用mm为单位,出gerber时也以公制为单位,刚好和mm对应,也没出过什么问题。有时碰到用mil为单位画的板子,以英制为单位gerber后导到CAM350里会出现些问题,仔细想想便理解了其中的意思。

allegro中画图和出gerber分别用的是两套单位,互不相干。15.7中绘图单位于Setup-->Drawing Options处设置;光绘文件单位于Manufacture-->Artwork处设置,Drill和Route单位于Manufacture-->NC-->NC Parameters处设置。

关于数据精度,理论上出gerber要比画图精度更高,如画图用mm,2位小数,则出gerber用mm至少3位小数。如果单位不同,则换算到相同单位再比较,如画图用mil,1位小数,出gerber用英制,即inch,要精确到0.1mil需要4位小数,出gerber要5小数才好。大家建议画图和出gerber用相同的单位,我想是为了避免不同单位换算可能会出现除不尽的情况,影响到生产,inch和mil换算还好,mm和inch换算搞不了会出些小问题,没必要自找麻烦。

另外再提一下出Ncroute,Ncroute需要一个ncroutebits.txt文件指定铣刀直径,该文件中铣刀直径的单位须和NC Parameters中一致。例如:画图用mm,出gerber用inch,铣刀直径为1mm,则在Ncroute_path层画Route路径时line width应为1,ncroutebits.txt中标识该号铣刀须用inch为单位,即0.0394   T0*。这种情况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了。

所以设计PCB时,假设画图设置单位为A,光绘、NC和ncroutebits.txt须使用相同单位,设置为B,则A和B最好一致。

以上只是自己一些见解,如有错误之处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2012-11-19):
    我最终统一为mil, 没出现问题

    me too。

网友A:
    出Ncroute,Ncroute需要一个ncroutebits.txt文件指定铣刀直径,请问ncroutebits.txt是怎么生成的,Ncroute是干什么用的?是怎么产生的呢?需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Ncroute,Ncroute需要一个ncroutebits.txt文件指定铣刀直径,请问ncroutebits.txt是怎么生成的,Ncroute是 ...

    手动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