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版本画走线问题?

楼主(2010-07-29):
大家好!跟大家请教一些问题,我以前用AD6.6的版本,刚刚安装了一个新版本AD9.3的,好不容易装好了,发现画走线时没有网络不能连接上,只有添加网络后才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设置里面改了好几篇都不行,哎,郁闷!我重新安装几次都这样,还有就以前用AD6.6版本画的贴片元件焊盘看不到,重新放一个元件都可以看见,请那位指教一下。新手

网友:
不能连线设置如下:

网友:
呵呵,刚才不清晰。

楼主:
谢谢上面那位的回复,我按你设置怎么还是不行啊,没有添加网络还是连不上,你们是用快捷键 PT 吗!用PL 快捷键就可以连上,你们画走线是用那个快捷键。你是那个版本,我电脑系统是Vista,是不是软件没有装好,还是那里没有设置好,我以前把AD6.6装好就可以用,这么这个新版本那么难啊!这几天被这个软件搞得好郁闷啊!请那位高手在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对啊,走电气性质连线快捷键就用P+T

网友:
我用的是PT呀!这样设置后可以连线呀,我用的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