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请教我在win7下安装pads9.1精简版 为什么laogic 和layout不能同步?

楼主(2010-07-29):
我点击工具栏的layout图标 laogic显示提示符为pads layout inteRFace not registered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 。

谢谢

郁闷啊  主要就是为了同步看看版图。

网友:
为什么装精简版,装完整版不就得了吗。
装完整版再试一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推荐用精简版

网友(2011-08-15):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同win7  装其它完整版装不上 哎。。
告诉我怎么用
谢谢

网友(2011-09-16):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在WIN7 X64下PADS9.3,刚开始也是这个提示,后来先用用管理员身份运行logic及Powerpcb、link关联起来,就可以了,后面就用user帐号也可以l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