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8000 6层板阻抗计算请教

楼主(2010-07-29):
6层板(top-gnd-sig1-sig2-power-bottom),计算阻抗内层阻抗的时候如(SIG1),该使用哪种模型,微带线模型的还是带状线模型。因有人说SIG1只有一个参考平面GND。另一面为SIG2。所以选用微带线模型。晕,向高手请教。 新手学习!请多多指教!

网友:
参考gnd和power,前提是sig2对应区域没有铺铜,power对应区域有铺铜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先顶一下。如果谁有SI8000的教程。介绍里面相关的模型。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二楼高手的回答我有点不明白。今天有空的话,可不可以再回复得细一点。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用SI8000计算sig1和SIG2的信号的时候选的模型应该是微带线模型“embedded microstrip 1b1a"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