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PCB的覆铜有圆角

楼主(2010-07-29):
   这是PCB上面的覆铜,我们老大说这个覆铜不能有直角,如果做成120的角我会,但是做成圆角怎么做??

网友:
按空格键就可

楼主:
我用的AD6  按了空格没有任何作用  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试验过 "shift+空格" 没有效果    请再详细说明, 谢谢了!

楼主:
我知道了 我的问题在于我使用的是PLACE FILL     而不是PLACE  POLYGON PLANE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用PLACE FILL 这个怎么使其弄成圆角呢?  现在PLACE POLYGON PLANE我已经会了

网友:
keep out  中的外框的四周 倒圆角即刻;
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建议用CAD做一个有圆角的外框,再导入.

楼主:
你看一下 我做了边框之后使用PLACE FILL之后 依然没有变成圆角

网友:
PLACE  POLYGON PLANE   很容易实现
为什么一定要用PLACE FILL     ?

楼主:
PLACE  POLYGON plane 在画的时候 形状大小很难掌握  即便做好了之后也很难调整大小(我指详细尺寸)  PLACE FILL 里面可以输入数据  相对于方形比较容易

网友(2021-07-27):
引用 楼主:
PLACE  POLYGON plane 在画的时候 形状大小很难掌握  即便做好了之后也很难调整大小(我指详细尺寸)  PLAC ...

fill的不会规避已有走线呀?就连在一起了吧?(我也是新手,弱弱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