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

楼主(2010-07-29):
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的问题,以前老师觉得不放心,这些天做一块板,就是将一块射频版和数据处理版和在一起。完全保持射频部分不动。开始只是单纯的想保持射频部分不动,将数字部分塞进去就好了,后来想数字部分噪声会不会通过地平面耦合到射频部分,想把地分开,还是觉得不踏实。后来想以前2块板的地就不是一起的啊。于是就放心大胆的分了。以后也敢放心大胆的分了@~@

    新的问题出现了,毕竟数字部分和射频部分还是存在信号联系的,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信号回流的问题呢,就是在换参考层面的地方2种地接就好,一般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单点接地,接一颗电感,接一颗磁珠,采用以上方式,可以很好一直数字部分的高频谐波干扰进入射频部分,但是我担心的是联系2部分的这些信号会不会有回流不同的问题。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分地,但是注意走线,确保回流不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讲的是整块板子都部分还是说连接的那一块不分。回流不干扰是不是指相互数字部分的回流不可在模拟部分的地平面上

网友:
模数混合板,最好是模数模块分开,用anti etch 把两者分开,一般在模数转换芯片一边为模拟一边为数字,是可以完全分开的,至于回流则可通过磁珠跨接两边地。
你所说的回流不同,有点没明白,信号回流都会通过跨界的地方回流,所以信号走线最好走在磁珠下方,这样回流路径最短,信号质量相对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回流就是你所指的,如果我不用磁珠,就单点连接OK吗,单点连接etch的宽度有没有什么要求。太宽了分割没用,太窄了担心回流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以不划分平面最好

网友:
分不分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保证射频模拟部分的地是干净!那就要做到做到清晰的信号流向,使数字部分不会干扰模拟部分,在模拟部分不出现数字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完全赞同你的说法,分开肯定是最好的,但是担心2块参考平面链接不好,电平有差异,造成逻辑电平混乱
 2块地相连接有什么可以遵循的依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开是最好的”,除非你没有别的高速信号跨分割面,不然是不可取的。
  其实只要回流不干扰,就可以了。这样别的信号走起来也比较容易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高速线的话,跨分割的全部都是低速线,就可以完全分开吗,就是指2个平面完全分开,那么这些低速线怎么回流呢,通过机壳连接吗

网友:
一般高速信号是通过感抗最低的路径回流,低速信号是通过电阻最小的路径回流

网友:
个人看法:
数字地与模拟地是否分开,每个公司的做法不同。分与不分,这两种板我都做过,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现严重问题。
不过我个人还是建议分开,而且可能的情况下,两种地尽量错层设置,就是数字地对应模拟带状线,模拟地对应数字信号。
关于回流,不必使用磁珠、电感等器件。将贯穿两部分的信号尽量集中,下面的地平面直接汇接,汇接宽度能覆盖信号线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也是这样做的,个人觉得虽然即使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不相交,噪声也是可以通过地相互耦合的。所以在GND plane也有分开了,然后在2部分交通的地方开了个小口。
始终觉得用电感或磁珠连接心里有个疙瘩,要是板子跑的逻辑混乱就郁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 不过我个人还是建议分开,而且可能的情况下,两种地尽量错层设置,就是数字地对应模拟带状线,模拟地对应数字信号”。这句话的意思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各用一层?后面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