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等长线有哪些注意的

楼主(2010-07-30):
各位前辈,在绕等长线是有没有一些经验啊?需要注意些什么?像内存的板子中绕等长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等長的關系首先要搞懂,然后看一下空間是否夠,是否有線超長,繞距是多少,在BREAKOUT區域盡量不要繞線

网友(2011-03-10):
    期待   画等长线的具体视频教程 !!!!!!!!!!!!!

网友(2011-05-05):
    等长线确实有麻烦,等待高人指路

网友:
    有时你还要考虑参考平面铜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