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有没有自动测量差分线间距的skill哦

楼主(2010-07-31):
各位老大,有没有自动测量差分线间距的skill
还有,怎么自动测试power plane (铺铜)宽度?

请教各位老大帮忙写个skill 啊

谢谢!

网友(2010-09-28):
自动测量我是没找到在15.2里,我是自己做了一个程序,改天将这个传上来看看,但是我比较不满意的是会有误报,这个我一直没有时间解决
第二个问题我没有试过,不过就我所知,可以通过计算铜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实际上过流和最小值有关,因此这个需要一些数学方法,也可以通过将铜皮转换成线段,然后比较最小线段间距的方法,你可以试试第二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