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pads2007 Router 和Layout 中遇到的几个bug(欢迎讨论和纠正)

楼主(2010-07-31):
今天周末,闲来无事,想到工作中遇到的几个小问题,觉得和破解或者bug有点相关,于是斗胆提出,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同时也希望有其他相同类似经历,遇到其他的奇怪问题的人加入讨论。(补充:我现在在家里,没有安装软件,只能凭记忆回想,没有进一步验证,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包涵。)
1.Router里面鼠标消失现象。
      现象描述:在Router里面我鼠标都是设的全屏的,在布线和shift+s优化线间切换是我常用的操作,或者在选择某一种对象后(右键选择元件、走线、过孔。。。),执行相应的操作鼠标就不见了。
      解决办法:保存,关闭软件重新打开。
      产生规律:鼠标的消失没有特定的规律,或许是我还没有发现。

2.Layout中覆铜只能铺一层(双层板中)。
      现象描述:在Layout中,先是在顶层话了copper pour边框,然后呢闲麻烦选择这个边框 COPY了一个,并设置成底层,OK,然后使用tool里的POUR MANAGE快速覆铜,现象产生了,只见顶层有覆铜,底层没有。反复更改coper pour的属性都不起作用,关闭软件,重新打开此文件,现象依旧,仍然无法将两层都覆铜上。
      解决办法:删掉原来粘贴的那个coper pour边框,重新画一个,然后就OK了。
      产生规律:边框从一层复制到另一层时产生的。

3.文件在Layout中各层和丝印颜色和Router中的颜色不一致。
      现象描述:板子画好了,修改的时候,用Router打开发现颜色和Layout不一致,包括顶层和底层丝印,明明在Layout中底层丝印是灰白色,而Router里面变成了暗绿色。同时,还有个现象,在Router里面把颜色改成灰白色的丝印颜色后,以为正常了,上传公司服务器等待审核后,经理打开变成了暗绿色,我又找了另一个同事打开看是灰白色,于是我自己多试了几次,发现打开的颜色有点随机,有时打开会发现是暗绿色。
      解决途径:使用默认的较为常用的颜色设置。
      产生规律:规律没有怎么发现,感觉是在Layout中设置颜色的时候改用了某种颜色,而在Router中颜色盘里没有和它对应的颜色。

4.在Layout中,无法拖动元件和位号。
      现象描述:从原理图中导入元件后,无法按照正常的操作移动元器件,右键选择components,然后拖动元器件,鼠标放开的时候元件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无法移动,使用DRO关闭DRC后,仍然无法移动,只能使用ctrl+e移动命令来移动。然后布局完后,右键选择document后,拖动位号,弹出错误警告说此部分不能单独移动什么的(原文忘了),就是不能移动,改用ctrl+e就搞定了。开始以为是软件设置没有对,反复看了下貌似没有找到解决途径。
      解决途径:重启软件,重启电脑都无法解决。最后只好自己妥协,使用ctrl+e命令。
      产生规律:不知道是什么规律,在画另一板子的时候,从原理图导到pcb里面来后发现没有这个问题了。

欢迎大家补充讨论。

网友:
关于移动元件的问题、鼠标消失的问题我都遇到,移动元件有时候只能用shift+左键来用 感觉很不爽

网友(2011-04-05):
layout 中元件不能移动是属性没设置好,打开属性,选择globa--drag mobes--勾选drag and attach 就可以了。希望能 帮到 你 。

网友(2011-07-28):
我在Router里走线,鼠标经常消失,郁闷!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2.Layout中覆铜只能铺一层(双层板中)。
copy的覆铜是不带网络的,所以flood不上。
3.文件在Layout中各层和丝印颜色和Router中的颜色不一致。
颜色规则可以导出为asc文件,导出后发给别人用。
4.在Layout中,无法拖动元件和位号。
所有移动均使用ctrl+e,把鼠标排除在外。

网友:
lz用的是2007.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