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入layout,几何图形不能转为copper属性

楼主(2010-07-31):
在CAD中绘制了个异形焊盘图形,导入layout后想将其属性转为copper,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批量将其属性修改为copper,

属性修改窗口灰化,应该是属性不同所以不能修改——奇怪的是每段线的属性都是2D line,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全部选中或部分选中都会变成multiple。

不知道大侠们都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将dxf中几何图形转为copper,先谢谢了~~

网友:
首先图形必须是闭合的。

然后在layout中选中这部份的图形,右键, combine,然后就可以进行属性进行修改了

网友:
版主说的 对啊  我也遇到这样常见的问题,可是究竟是怎么样在CAD中将图形闭合我还没学会啊,希望能指点我(⊙o⊙)哦

网友:
CAD中执行命令PE,M,选全部线段,Y,J,就可以合并多线段了。

网友:
一个教程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jimmy太有心了,教程都找出来了,好感动~~~
     这段时间比较忙,回头我实践一下再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jimmy,教程里有个命令错了,是用J的地方用了c,对比你楼上那位才知道的。呵呵,方法很好,把成果show一下

网友:
又學了一招,呵呵 謝謝了 !

网友:
大家好 啊,我按照上面说的 输入PE 再m 再选取整个的板框,可是CAD命令窗口老是显示  未选择有效的对象   可我明明选取了整个板框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以下方法都可以:

    1、直接用多段线命令绘制整个板框,就OK,其余的命令都不需要执行了
    2、如果是用line命令绘制的板框也可在在【修改】菜单下选择合并多段线--然后将各段选中再空格
    3、如果是用line命令绘制的板框,框选所有线段或曲线,右键--编辑多段线--合并多段线

网友:
谢谢你们的热心解答 啊  我解决问题了
  O(∩_∩)O~

网友:
多谢,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