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图的时候经常会连不到一起?

楼主(2010-08-01):
为什么我画图的时候经常会连不到一起?

网友:
网格的问题,查看一下这个按钮的选择状态

网友:
楼上正解,我有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网格没有设置好。

楼主:
网格的问题,查看一下这个按钮的选择状态
引用 网友A:

点了,起点还是连不起来,终点可以。
家是装的16。3是这样,公司装的10。5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在没设置网格前,将走线的长度或者封装画成了一个不在格点上的长度导致的。

网友:
恩,有道理

楼主:
起点难道不能自动捕捉?(但终点可以捕捉的到)

网友:
这个是你作元件是元件作的有问题,作元件时最好使用自动捕捉,不然作出来的元件往往会有问题,
你调用标准元件库就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
点了那个安钮之后,还要把元件重新移动一下。才能把脚位移动到栅格上去。

楼主:
点了那个安钮之后,还要把元件重新移动一下。才能把脚位移动到栅格上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OK
但是如果原理图中很多地方要更改,每个元件都要移动一下,起不是很费时间,效率很低啊?

楼主:
有什么方法把元件脚位移动到栅格上

楼主:
有什么方法能快速把元件脚位移动到栅格上,当然不能一个一个元件的移,这样多慢啊

网友:
可能要放置元件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吧,如果不放置到栅格,很难连接到一起的

网友:
在做元件时就要将元件引脚放在网格上,这样在画原理图时才行

网友(2010-10-20):
学习了 我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