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skill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01):
我想开启所有层,分别skill里怎么写呢?(因为我要添加到其它的SKILL里面)
软件版本16.3,谢谢!

网友:
你指的是显示层面吗?
有一个指令,axlVisibleLayer,参考algroskill文件 132页;
axlVisibleLayer(t_layer g_makeVis)
t_layer 就是层面名称,指定<class>/<subclass> ,用”/”分开
g_makeVis 就是开关,t是开,nil是关.
以右侧Options面板来说,上方为Class名称,下方为Subclass名称
最后再以axlUIWUpdate 更新图面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讲得很详细,学习了,我更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