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波形与实测波形的对比

楼主(2010-08-01):
对一款PCB板的SDRAM的时钟线进行测量,发现实测波形与仿真波形的对比图,(仿真图上红色的部分)。虽然大致正确,但是有一些差异的,不知道为何

SQ的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仿就仿嘛,还用黑墨把你放的信号线盖住,搞笑。

楼主:
那个信息是这个项目的名称。

你觉得搞笑就搞笑吧,没什么。

网友:
确实很像哟

网友:
已经很不错啦,高兴去吧!

网友(2011-07-03):
我觉得,这已经不错了,仿真并不是现实pcb板的完全再现,还有测量设备接入信号线所引起的误差是仿真所不能考虑到的,所以会有误差,但是这个误差不至于影响你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