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igrity Translator方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02):
我安装了sigrity 想仿真altium的pcb文件试试水,但是sigrity只认spd文件,所以需要一个文件格式转换的过程,但是我安装了Sigrity Translator之后,发现并没有找到pdf说明文档里面提到的
AddOnServer.dll
AddOnServer.rcs
AddOnServer.ins
这三个用于altium的菜单文件,所以我也就无法生成spd文件,请问我应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打开的,不转也无所谓

楼主:
是吗?我赶紧试试去

楼主:
这位弟兄,我试了一下,系统提示不认识的格式,你所谓的直接打开不行呀!

网友(2012-01-31):
Sigrity developed a plug-in utilizing Altium’s Software Developers Kit (SDK). It inserts a menu item Export to Sigrity SPD File into the File menu, so Altium users can generate .spd files directly from Altium Designer.
Follow these steps to install Sigrity’s interface into an 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or Winter09 environment.
For Altium Summer09:
1.
Copy the following files into the Altium System folder like this: C:\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System.
AltiumSummerSigrity.dll
AltiumSummerSigrity.rcs
AltiumSummerSigrity.ins
2.
Start Altium Summer.

网友:
For Altium Winter09:
1.
Copy the following files into the Altium System folder like this: C:\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System.
AltiumWinterSigrity.dll
AltiumWinterSigrity.rcs
AltiumWinterSigrity.ins
2.
Start Altium Winter.

网友:
提供另外种办法:导出ASC码,再使用PAS to SPD.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