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指导……

楼主(2010-08-02):
我的电脑上上个星期重装了,DXP也跟着重装了。现在发现电脑打开PCB文件特别的卡,反应很慢。以前也曾出现过这个问题,一位大虾帮我重新设置了一下什么东西,结果就好了。但是那位大虾现在已经离职了。不知道这里的各位大侠是否有知道的?
     主要现象就是:a.缩放延时非常严重,b.点到线或者元件会卡上一会儿,以读取一些参数,c.移动显示区域也会很卡……

     我的电脑主要配制是:CPU   Core Dual  2410   1.6G
                                 内存    DDRII  667Mhz    2G
                                 显卡    GF7300GS    256M
                                 硬盘    250G

    DXP的板本是:  Altuim  Designer 6.9

网友:
你试试
1:显卡驱动要装(不要装系统自带的)
2:在pcb edit环境设置的display里面有个use directx if possible的勾去掉
3:把使用透明模式也关掉(我不知道这个设置具体位置,但在pcb edit环境设置下能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是第二条的原因!现在已经不卡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问题,谢谢2楼的回复

关掉这个貌似不能查看3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