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询问

楼主(2010-08-02):
各位大侠好!
小弟最近刚刚接触pads。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自己首先建了个CAE Decal,240脚。然后在建一个Part Type。其中PCB Decal用的是altera公司提供的库。在PIN那一项,我将电源和地都选成了Signal Pin,其余引脚设为Gate A。Check part的时候说引脚不够(gate definition只有137之类的),想请教各位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2.我后来自己又做了两个CAE Decal,将原来的Signal Pin(电源引脚及接地引脚)改为Gate B,其余设为Gate A。Check part没有问题了。请问各位大侠,我这样做是否可以?最恰当的方法是什么?
谢谢!

楼主:
有谁能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e...这么复杂。。。
你写的第二种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