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终端电阻的添加?

楼主(2010-08-02):
如题:
DDR2到底需要添加终端电阻不?

DDR2中有个ODTPIN,  是内建核心的终结电阻器,资料上显示DDR2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内建合适的终结电阻,这样可以保证最佳的信号波形。使用DDR2不但可以降低主板成本,还得到了最佳的信号品质,这是DDR不能比拟的。作用:DDRII内建了终结电阻器,在DRAM颗粒工作时把终结电阻器关掉,而对于不工作的DRAM颗粒则打开终结电阻,减少信号的反射。

但是一些DDR2的实例显示要使能跑起来需要在外部添加终端电阻。

那么DDR2到底需要添加终端电阻不?或者是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情况下不需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你顶起,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如果使用了odt,那读ddr2的数据,要不要匹配电阻,怎么匹配?

网友:
首先明确ODT是针对数据线的,还要明确数据线是大多数1对1的(不过也有通过/CS来区分1:2的情况)。
DDRII数据线可以不用外部上拉电阻。但是地址/控制线在颗粒多于2的情况下,需要增加上拉电阻,因为地址/控制线没有ODT功能。
“DDRII内建了终结电阻器,在DRAM颗粒工作时把终结电阻器关掉,而对于不工作的DRAM颗粒则打开终结电阻,减少信号的反射。”
Qiang:个人解释一下,就是说明数据线是处于1:2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工作的DRAM相当于工作DRAM的远端节点,而打开远端结点的ODT功能,工作的确没打开,这个是菊花链匹配的效果(可以研究一下菊花链匹配的反射计算)。如果打开工作的ODT,而未工作的ODT没打开,就是一段线的反射(影响的效果跟速率与线长有关,此时是线太长了)。如果同时打开,相当于端接电阻变小49.9/2 = 25 Ohm,端接不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ODT就相当于是内部并行端接吧。那是不是应该就是相对于ddr2那一端的,也就是谢数据的时候进行的匹配。但如果读数据的时候,就是ddr2作为驱动端呢?odt还有用吗?

网友:
读数据的时候ODT是关闭的。
是在写数据的时候,才会开启的,看看手册的时序图。

网友:
那么DDR2到底需要添加终端电阻不?
---肯定要加,防止信号反射,详细查阅有关资料。
或者是什么情况下需要?
---工作就需要

什么情况下不需要?
---为什希望不要加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那读数据的时候,岂不是要外部匹配?

网友(2011-09-09):
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公司做了一款,软件上可以把ODT关掉,降低功耗,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