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 CIS的问题

楼主(2010-08-02):
请教大家,orcad CIS中画好原理图之后,有没有一个功能自动将原理图中的元件做成一个库,以便以后使用,如果有的话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把里面的元件加到你的库里面去呀,下次用的时候加载你的库就行了

楼主:
把里面的元件加到你的库里面去呀,下次用的时候加载你的库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能否讲的稍微具体一些,要自己一个个在design Cache里面复制到自己新建的库,还是说想protel一样直接有选项从项目自动生成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