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02):
在setep----use preferences -----出现以下提示对话框

   No match found for 'my_favorites' in the search path

然后在保存的时候出现以下对话框:

   changes not saved, cannot update the env file 'e:/16.2pk/cadence/pcbenv/env'

然后保存不了设置数据,多谢cadence前辈高见!

楼主:
谢谢各位点击率很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ENV没有设置存储路径^_^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呀???我是新手

网友(2010-10-09):
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就是电脑没有这个目录:e:/16.2pk/cadence/pcbenv/env
自己产生一个即可

网友:
在setep----use preferences -----出现以下提示对话框
  No match found for 'my_favorites' in the search path
然后在保存的时候出现以下对话框:changes not saved, cannot update the env file (check permissions of file and its directoy);env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1-08-30):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脑没有这个目录:e:/16.2pk/cadence/pcbenv/env
自己产生一个即可

请问我用的16.2,安装路经是C:\Cadence\SPB_16.2,连你说的pcbenv文件夹都没有,怎么设置env呢?自己产生一个env,扩展名是什么呢?

网友:
就是产生一个目录,软件默认是在这里,不用设。当然也可以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