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管脚name的长度太长了,PADS有限制,怎么办啊?

楼主(2010-08-02):
    出现这个了
pin number length must be from 1 to 40 characters

网友:
    把name写短点

网友:
    楼主可以用简写啊

网友:
    这个命名出错了没事,只要是其他没有错误就没事

楼主:
就是这张图,引脚name很长啊,不知怎么弄的

网友:
    pin number length must be from 1 to 40 characters
pin number ,这应该是指管脚号,而不是指管脚名

楼主:
    翻译是这么翻译,可是实际还是name区的字符太多

楼主:
    是number后面的那个name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