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如何设置去flood over 指定焊盘和自定义热焊盘

楼主(2010-08-02):
如题:
如何设置去flood over 指定焊盘和自定义热焊盘?

网友(2011-09-05):
    我也想知道,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正在找这个呢

网友(2011-04-19):
    某一个焊盘设置为热焊盘,5楼的方法好像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没弄懂

网友(2010-12-29):
    Allegro 中的这个很好用,但PADS里没有给某一个焊盘做thermal这个功能 ,好在零件封装好改点,

网友:
    菜单setup-padstaks-有pad style选thermal.

网友:
    我的一块板子有各种形状的焊盘   而我只想要其中一个(不是一种)焊盘做成热焊盘该怎么做
    PADS有没有就是要单独制定某一个焊盘就是热焊盘的功能?

网友(2010-11-19):
    好像不错的资料5楼的

网友(2010-09-10):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论坛上下的,转一个。

网友:
我都是按照机械的办法来解决,keepout。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2010-08-03):
    没人用过这个功能吗?

网友(2020-09-17):
如果是大电流 十字焊盘可能不足以满足载流要求 建议使用米字花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