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 PCB文件转换成Protel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0-08-02):
第一种方法:首先在PowerPCB中用Export命令导出ASCII文件(最好选低一点版本格式如3.6或4.0),然后确定已在protel 99SE中安装了SP6补丁(如没安装可到Protel公司网站下载安装,网址是http://protel.com/downloads/files/protel99seservicepack6.exe),然后再安装一个叫pads Importer的工具插件(下载网址是http://protel.com/downloads/files/padsimporter.exe),接着在Protel99SE中创建一个新的PCB文件,用Import命令导入刚才保存的.ASC的文件(文件类型选择PADS *.ASC格式),然后选择一下PowerPCB中的板层对应到Protel中对应的板层等等,这样就把PowerPCB文件完完全全的转到了Protel中了。

第二种方法:同样是在PowerPCB中导出ASCII文件,然后在orcad中导入PowerPCB的ASCII文件,然后存为Orcad Layout的PCB格式.max,最后Protel中直接导入Orcad的Layout文件.max即可完成转换工作。(此法是采用Orcad与PowerPCB及Protel都具有良好的兼容性为基础的,但因Orcad在国内不太普及的缘故,以及要经两次转换是否会造成PCB板图其它问题,故此方不推荐使用!)

第三种方法:采用CAM350 v6.0的Import来引入PowerPCB文件,具体方法为CAM350 v6.0:File->Import->CAD Date->PADS/PowerPCB 。

第四种方法:如果只想把文件转到Protel中去,比如你是要它的结构图之类的数据,你可在PowerPCB 中的输出中选择保存为DXF文件,再用CAM350、AutoCAD2000、Protel导入打开也可。

第五种方法:也可在PowerPCB输出为Gerber文件,再用CAM350导入,再用CAM350 导出为DXF文件格式或其它格式,再用Protel导入即可(步骤虽然多了一点但效果不错,因如果直接由Protel 99SE直接导入,效果不太理想,这是彼此算法不尽相同所至)

第六种方法:下载【Protel 99SE 输入PowerPCB文件补丁程式】安装后,选择 File->Import->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中的PADS Ascil Files (*.ASC)输入对应文件即可..

网友(2018-08-09):
有没有allegro打开。PCB文件的方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