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修板快?我今天修了一天了,没修好一个板.

楼主(2010-08-02):
怎么样修板快?我今天修了一天了,没修好一个板.

有什么技巧没有?  别告诉我修得多自然就快,这个谁都知道.我想知道修板的一些技巧.

网友:
先电压,再时钟,还有复位和时序

网友:
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对待!

不能脚疼医脚,头疼医头!

网友(2010-09-01):
如果有总线就直接量阻抗,一般总线上的阻抗是一样的,如果有不一样的,基本就可以确定哪个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修电路板不要急于求成。我也正在尝试着修板子,运气不错,还被我修好了几块板。慢慢摸索,有不懂的就问,还有一般情况下电路板出现的问题大多是开路和短路问题,所以数字万用表蜂鸣档我用的最多。呵呵,不过我有不懂的问题问我的两个搞研发的表哥,他们告诉我了之后我就会做下笔记,防止以后再碰到同样的问题。所以说,搞弱点这方面对慢慢的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自然懂的东西就会多了。不要害怕,抱平常心对待。大不了到时候跳槽也不迟。嘿嘿,给我点积分吧。呵呵

网友(2011-01-09):
1.先进行外观检查,看有没有焊接问题(锡连、空焊等)
2.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加电,测板子的电压是否正常(3V、5V、1.8V等)
3.量测板子中的频率信号是否正常(33M、25M等)
4.量测各芯片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RST)
5.量测线路中的地址、数据等线路的对地阻抗 是否正常
板子不工作,或某一电路不不工作都可以这样查,一般走A、D线的阻抗比较麻烦。A、D线的阻抗在同一片板子上的阻抗基本上相同,不会偏差太大

网友:
修板也不是一下就可以修好的,你要先分析板子线路的架构。了解其架构,才会有更清楚的思路

网友:
呵呵,那里用搞得那么复杂,如一般的DVD,MP4之类的。我见过很多没学过电子一样修得快得要命。
你问他理论他什么都不知道。修板只需要铬铁技术过得去,有物料换,换这个不行换那个;
拿个万用表在板上一个过孔一个过孔量对地电阻之类的,一般大部分板都能修出来。实在修不到整个板的物料都换完,再不行换了PCB。没有什么修不出来的。修得快不快只是经验问题。修理这工作大部分工厂只拿你当一个普通员工,不要想得那么高尚,建议兄弟还是快转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测了都没有问题呢 ?那该怎么办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sch原理吧,每个电阻干嘛的?有些必要的电容是干嘛的?如果图纸是你设计的,当然更好了。单纯修板子没啥营养,就算你不懂,修多了也就知道该换那个器件了。

网友:
别谈修板了,时间久了,做多了就知道了,没什么高深的

网友(2011-02-22):
加油,经验很重要

网友(2011-03-24):
还是修多了就会了!!!

网友:
先看懂原理图,了解每个部分的作用,然后就是经验了,修的多了自然就修的快乐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