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每层应该走什么线?

楼主(2010-08-03):
比如一般表层走什么线?

网友:
我也没走过

网友:
信号层的话就走信号线,和一些小电源
地层和电源层就作为相关的地和电源

网友:
这个还是多看看资料吧,没有一般性的规定。

网友:
    一般情况下,6层板每层怎么安排?
一个电源层,一个底层,其他都走信号?

网友:
    要看你的层设置,一般来说离参考平面最近,走线效果最好的层先走重要的线,如差分,时钟,等长等,其它只要求连通的线,可以走表层,当然还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不是固定的。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