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的新库存不进去封装

楼主(2010-08-03):
我的库老是出问题,存不进去封装,显示错误如下:  the following libraries could not be opende:decal pcb
check the library paths in your library list.

网友:
在logic和layout软件中分别按路径添加好库就行了呀,
这个就是提示:check the library paths in your library list.
注意:文件路径中最好不要有汉字

楼主:
谢谢DALLACSU,我还是不能用库, the following libraries could not be opende:decal pcb
check the library paths in your library list.就是显示这样,意思好像是库没有激活,不能使用,我往库里保存了封装,到库里添加显示:PCB DECALS not available in library decal pcb .

楼主:
在PCB LAYOUT 里要添加元件,点ADD COMPONENT,库里就显示没有元件可以使用,到库里添加显示:PCB DECALS not available in library decal pcb .就是不能用,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名为decal pcb的元件库,不在你当初引入库管理器的路径了,库管理器按照当初你引入的路径找不到名为decal pcb的元件库。
所以,你要在库管理器中删除你当初保存的decal pcb库路径,重新在添加新的路径,就是这样的了。

楼主:
我没有太理解,什么意思,能发个图来具体指导下吗,谢谢。

网友:
确保你所添加的库文件路径的正确性——重新按照新路径添加即可
确保库里的封装已经正确分配——可以如下检验:在logic中添加元件,然后edit part,看看里面的pcb封装是否分配。
此外还要注意元件库优先级的问题:
排列在最上面的库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如图中所示,usr库优先级最高。
如果有重名的元件,将优先显示排列在较前面的库里的元件。

因此,最好把老库卸掉,添加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