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10.5:Capture CIS和Pspice 启动超慢?

楼主(2010-08-04):
我安装的是orcad10.5破解版,平时主要是利用Capture CIS和Pspice 做一些模拟电路的仿真。
头疼的是每次启动Capture CIS的时候:从双击图标到看见软件界面要4-10分钟的时间,
画好电路图后点击Pspice进行仿真也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启动。

仿真的时候比我同学的机器要慢很多(一样的配置、一样的OrCAD10.5破解版、一样的仿真电路、一样的仿真设置),
也就是说别人仿真5个电路的时间内我只能仿真一个电路。
在EDA365里搜寻了半天也没有答案,希望明白的人能帮我一下!

楼主:
自己定一下

楼主:
原来一直在lm_license_file变量处添加license file,而cds_lic_file为5280@{your host name},今天才发现单机安装,如果不用lm_license_file,直接在cds_lic_file处添加license file,他的启动速度飞快,一晃眼就过去了。推测过去那种方法或许是浮动许可的管理方式,他要到网络上通过5280端口来查找your host name上的license file,所以速度很慢。正为orcad启动慢而发愁的网友们也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是单机安装,就是license file在你的本机上,可以删掉lm_license_file变量,直接在cds_lic_file变量的值里添加你的license file(包括路径和文件名)就行了。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楼上是刚从网上找到的解决办法~~跟大家分享!!

楼主:
现在的Capture CIS 和 Pspice跑起来忽忽的快,很高兴!

网友(2011-02-15):
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2011-04-05):
请问louisignal:具体如何操作呢?急用,谢谢

网友(2019-07-01):
有具体操作说明吗,大神,我现在win10系统,也出现ORCAD 10.5打开非常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