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PCB设计时Top Paste和Top Solder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8-04):
PCB设计时Top Paste和Top Solder具体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在网上看到说什么“钢网”,顺便问一下在制版时所说的钢网是什么意思呀?谢谢

网友:
顶层钢网  顶层阻焊
如果你的板子有阻焊需求的话,就得设置好阻焊层。
钢网简单理解就是一块镂空的钢板,镂空的部位就是板子上贴片件的焊盘的位置,这样在钢板上刷锡膏,锡膏就会从孔中漏到PCB板上,然后就可以焊贴片器件了。
钢网在制板时是没用的,只有板子要过回流焊才会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终于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那不是一般情况下都用不上top paste 啊

网友:
那不是一般情况下都用不上top paste 啊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如果你用的元件多数都是表贴的,而且是让工厂帮焊的话,一般都要做钢网。
一张钢网很贵的,听说要几千块一张

网友:
钢网没那么贵,普通的三百五一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那么贵,昨天还制了两张,280RMB/张

网友:
呵呵,可能有些不同吧,我们公司的一般都要4000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