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问题,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04):
图片中的DQ output access time from CK/CK (+/-600PS中的负的600PS请高手解释下)

网友(2010-09-30):
好问题,用的着这个参数吗

楼主:
500PS用的着啊,算ck和DQS之间的时序用的着

网友:
我的意思是用比较这两个参数吗,人家是+/-500,+/-600,你干嘛要比较500与600呢,不明白,那就是两个信号间时序相互可长可短叭

楼主:
没有啊,我就是问这两个数据实际用处啊。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看时序图,感觉用到的参数应该是下面那个twpre也就是TVB,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公司部能贴图...sorry

网友:
貌似说错了...坐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