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鸣 师傅请进

楼主(2010-08-04):
师傅好,最近被altium Designer的3d迷住了,下载了你打包的.STEP 3d模型,嘿嘿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加载这些模型?可有教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图:

楼主:
谢谢吴师傅!

晚上回宿舍试一下,公司电脑集成显卡,看不了3d

是不是同类型的只放一次就好还是说每个都要自己放?
例如0805的一块板一共有100个,是需要只放一次还是100次?

这次有图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电脑显卡是集成的,点击了3D显示就有图片中的提示,是不是有什麽办法解决?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吴师傅!

我太菜了,你说的集成库是不是就是你上传的那个 Signal.PcbLib ?使用该库画板就可以啦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不是,只是把3D模型摆放好了。集成库扩展名**.IntLib。需要建一个集成库项目。把包含的原理图库和封装添加进去编译一下就会建立相应的链接!元件名,元件符号视图,封装名,封装3D视图成一线。在画原理图可以选择对应元件符号的封装,更新PCB无需在编辑,直观快捷!

网友:
在Altium中还可以看实际装配的是否合适、调试孔及接插端子是否对准!如果有壳体还可以把壳体模型导入进来,检查安装!

楼主:
3D图真的很漂亮

慢慢摸索吧!

谢谢师傅!

楼主:
回复  abpyu

    那个不是,只是把3D模型摆放好了。集成库扩展名**.IntLib。需要建一个集成库项目。把 ...
引用 网友A:

   吴师傅好,又要问你问题啦!
你说需要建一个集成库项目是吗?  那么可不可以在系统自带的库里面更改呢?

就是将3D模型放在库里面,画好图布线完后就自带3D元件的那种是不是可行?
问题是我怎么把3D模型放进库里面?

楼主:
嘿嘿刚刚看到你以前的帖子,上面显示你有一条3D的裤子哦,嘿嘿
借给徒弟穿穿?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打开默认库中的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软件提示是安装库,还是提取,你可以提取。之后Project Option ->设置Output path。之后进行编译。但我不推荐这样,这样会对你的库管理上弄的很乱。我可能是经常使用Proteus软件的缘故。效仿一下他的管理模式。

Analog ICs.LibPkg  ->模拟器件,A/D、D/A 7805之类的
CMOS 4000 series.LibPkg  ->4000系列
Connectors.LibPkg  ->连接器
Inductors.LibPkg  ->电感变压器类
Memory ICs.LibPkg  ->存储器系列 I2C等
Microprocessor ICs.LibPkg ->微处理器系列
Miscellaneous.LibPkg  ->混合在一起(电阻、电容、二极管;晶振等)
Operational Amplifiers.LibPkg ->运算放大器系列
Optoelectronics.LibPkg  ->光电元件、LED数码管;光耦等
Switches&Relays.LibPkg  ->开关、继电器
Transistors.LibPkg  ->晶体管系列
TTL 74 series.LibPkg  ->74系列
整体成这些类基本就够了,也可按自己的风格;前面的是建的集成库项目名,添加原理图库和PCB库进行编译就会生成相应的**..IntLib集成库文件,最好把它们设置生成在同一文件夹;便于管理。画原来图时放置元件就会出现对应封装的预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谢谢师傅。
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好多天教程,在网上找了一个最简单的无线调幅麦克风原理图,画的像狗啃的,自动布线出来的难看的想撞墙。。。。。。。。。。。。。。

每个元器件都要找半天封装,师傅有常用的封装对应得检索方式说明没?

帮我画一下这个原理图?我想把封装改小到2512或者1608,板越小越好,谢谢!

网上的原理图

网上的原理图

网友:
既然想画好,动手才是最实际的行动。许多画板子的相信很少有人用自动布线。对于你这么大的板子就更没有必要使用。甚至不用网络表都能完成。像画电脑主板之类的可能需要人机结合,先自动布线在手动修改,但画那类的板子多数可能用的都是Allegro/Expedition。对Allegro/Expedition等高级软件不会用。都说Protel垃圾。可是相反越说Protel垃圾;说明Protel用户群体越多,就像评论微软一样,因为你不会别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对别的操作系统下什么评论一样!俺也不想搞高速PCB设计,顶多也就画4层板;用protel够用了。但我决不会使用它的自动布线!

常用的封装对应得检索方式说明没?

每个人使用的元件库都是需要整理的,但是不一定是一下就整理好。在工作过程中,边画边整理。你使用的任何元件在官方都能找到对于的PDF文档,内部会给你介绍此元件所包含的封装及详细尺寸。你把它整理成集成库;以后就不需要再修改这个原理图符号及封装了。

要想PCB更小可以用0508/040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吴师傅指导,继续改进中!

网友:
弱弱问一下,
吴鸣 师傅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6.9的怎么看3D
库!找不到你说的菜单栏和介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过6.9的。用的是9.3的。直接按快捷键3.就可以切换到3D模式。如果要有3D元件显示必须得有step模型支持才能显示出来。否则显示的就是光板。